求助:如何对旋转的主轴进行水冷?

楼主(2011-01-26):
如图(示意草图),如何对旋转的主轴进行水冷?请高手出出注意,转速为1500r/min.

网友:
哎,好像生怕哪个偷你技术一样,周围环境、要求都不说清楚,如何回答?

我说用个水龙头使劲冲,这答案好像也对吧?

网友:
电主轴里面不就是水冷却的吗,去看看得了

网友(点评):
电主轴是电机定子那部分水冷,其实也不完全算是轴的水冷

网友A:
非常简单的问题,加个旋转接头,炉子里的辊子都这个德行,没什么可保密的,最好还是都说清楚了,

网友:
轴芯钻小孔,用水循环冷却。

楼主:
我们的图纸在内网,发不出来的,只好自己画个草图,公司要求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的问题,加个旋转接头,炉子里的辊子都这个德行,没什么可保密的,最好还是都说清楚了,

明白,已经找到了,叫旋转接头,选一个高速旋转接头对轴承内圈轴和辊子都进行冷却,谢谢!

网友B:
主轴内水冷,一头进一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内水冷,一头进一头出。

你这个回答好比把大象装进冰箱分几个步骤一样一样一样的。

网友C:
聚氨酯的保温性能很好呢。我看只有从两端面想办法了,装旋转接头还有装两个呢,多浪费啊,直接嵌条铜柱进去,从一端出来,然后扩大散热面积直接用水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设备需要把轴冷却的地方特别多,不一定一头进一头出。有的地方不许可两头装,我们可以从一头完成进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氨酯的保温性能很好呢。我看只有从两端面想办法了,装旋转接头还有装两个呢,多浪费啊,直接嵌条铜柱进去 ...

用水冲?你以为是洗澡啊?主轴是有油性切割液体的,不能允许水混进去。用2个旋转接头一点也不浪费啊,这点小钱相对于几百万的设备没有关系的。

网友:
哈哈,想楼上说的用水龙头冲吧。。。

网友:
楼主的态度好像不太好啊。

网友(2011-06-26):
回复 网友C:

一个双通道旋转接头就OK!推荐品牌杜博林,美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个就够了!

网友:
非用水不行?能不能用循环的油路代替水,这样除了冷却还可以润滑。用水的话很容易产生水垢,会对冷却和轴工作造成影响

网友:
确实一个旋转接头就能搞定,不过是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进水口接一个管子通到轴里面,进去后水再顺着管外面流出来到出水口就搞定了。我们厂就用这种接头,具体什么设备,就是特纤生产上用的卷曲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旋转接头的许用转速达不到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
一个双通道旋转接头就是OK,但2个旋转接头从一头完成进出不同心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速度没有一点问题!我用到的,转速2000,最高可达3500

网友:
你去参观一下硫化机的开炼机就知道这个如何做了,不过转速1500得考虑旋转接头的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必须要与轴心同心!要不就会打摆!

网友:
见过,不记得了,问题不难

网友:
不知道是主轴中心出水,还是对轴承冷却,两种形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4-05-20):
请问一下老师,这个旋转接头接哪呢呀,如何实现这个降温的有点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