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常用的塑料有哪些?

楼主(2011-01-26):
在非标自动化化的设计中常用的塑料有哪些?都用做哪些零部件???谢谢!!!

楼主:
补充下:什么PC,POM,PE,PP,ABS等,基本了解了下特性,感觉好像都差不多诶,而且还有俗称什么名字的,都搞糊涂了!!!

网友:
设计中所有的材料都可能用到。

网友A:
就我用过的来说,有塑钢,铁氟龙等,塑钢比较硬,像做限位头等用的多,铁氟龙的话就相对软一些,不过铁氟龙比较耐磨,做经常摩擦的部件就比价合适。
新手上路,拙见,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用过的来说,有塑钢,铁氟龙等,塑钢比较硬,像做限位头等用的多,铁氟龙的话就相对软一些,不过铁氟龙 ...

你说的“铁氟龙”,我们都称为“特氟龙”。也就是聚四氟乙稀。我们用它作水泵法兰替代石棉橡胶板,但最多是用它来当绝缘层。
我们还用过很多环氧树脂的材料、尼龙材料和SCM材料,也都有塑料的易加工、易成形等特性!

网友:
聚四氟乙烯主要用在耐腐蚀的地方,ABS,pom,PP,尼龙,PC,pu,聚氨酯,有机玻璃,亚克力等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都用过,一言难尽,写出来是一本书,你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一定要看书)非金属材料里面塑料里的特点用途,然后接触和用到过后有认识之后就慢慢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