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套管气先期处理设备

楼主(2011-01-26):
含气油井利用套管气发电,气体从套管气排出,进入发电机组前是否需要先期处理(除轻质油、除杂质、干燥等),需要何种设备?

网友:
这东西复杂了,一大堆的设备,楼主你玩哪一段?你不太可能都玩了,你说详细了你玩哪段?打算投多少银子,大家可以详细讨论,到设备级的,有些设备得引进,到玩的时候,得喊几个买办来,泛泛说没有什么价值,

楼主:
谢谢!
油田大型发电机组(300kW以上)应用较多;但对于小型套管气发电机组,功率一般在24~50kW,作业区采用1~2口油井供气(300~500方/d),试过多种天然气发电机组,单缸、多缸都用过,采用加气站天然气没问题,一上井就不行,目前前期处理只是加了一个除水干燥罐,想了解一下从套管阀门出来到进入发电机组之间的整套气源处理模块。
请赐教!

网友:
上井就灭机,主要是发电机没有调匹配,要有适应套管气的行程与压缩比,还要有中间缓冲罐,保证供气的压力与热值的稳定,供气压力不稳定,热值变化大,就无法保证连续运转,配套还要有脱硫化氢等气体的东西,
这种典型东西,大的好玩,小功率的很难玩,主要是稳定性难以保证,

楼主:
目前此类设备国内有没有较成熟的生产厂家?联系过几家,多数生产大功率配套设备,对于小型的都是理论上可行;前几年在胜利油田使用较多,目前已很少见了。此外,小功率设备,以30kW为例,有单缸、双缸、四缸发动机,在实际应用中时候哪种结构更合理?尤其冬天在使用中出现很多问题,启动困难,管线冻裂等,造成很大损失。

网友:
小的没有固定产品,得看你的场合了,热值难以稳定,工况就稳定不了,必须有井的参数,计算以后才能定你的发电机的行程、转速、压缩比,现在谈,都是大概的东西,你自己算也可以,算气箱,做热值分析,排放管路,管线有伴热,总之,得先有一个详细方案,方案都说不通,这东西就玩不好,这就是我多年的经验,东西没有多复杂,但必须确切知道里面怎么了,要确切的参数,没有参数,谁都无法下手,我还玩钢厂的废气发电,与你这个类似,只不过气体是转炉或其它煤气,关键是玩热值,玩稳定性,这两个玩好了,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晓得了,还是弄柴油发电机组保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