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行程定位的气缸,请教

楼主(2011-01-26):
           我要的高精度定位行程的气缸:行程150mm-200mm,缸径25-32,往复位置的精度要求0.05mm-0.1mm;例如:起点0,正负偏差0.1;终点:150,正负偏差0.1;我查的资料:SMC行程可读出气缸(高精度型)CEP1系列的缸径也只有20的。
          另外,用普通气缸,要采用怎样的可调定位补偿装置能够实现我的要求。
谢谢!

网友:
做个精度较高的限位块,使你要移动的机构在限位区域内移动,不知可否能达到

网友:
将定位块固定,用螺丝调节.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用销定位的限位块,就可以保证你要的形成定位要求。

网友:
按楼上说的可以实现。

网友:
一般气缸加限位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加限位块用螺丝调节是个好办法,有一点比较担心,就是冲击的比较厉害,时间长了怕定位不准。

网友(点评):
螺丝旁再加个缓冲装置

网友:
精度高成本就高?为何一定要汽缸呢?
个人愚见  呵呵

网友:
两面用硬限位,100%重复

网友:
我以前用过德国ORIGA的无杆气缸,缸径25毫米,行程350左右,走气缸行程的两个端点,可以保证精度在15个丝以内。。。。。

网友(点评):
这样的成本就高了。~~

网友:
用非接触性传感器限位块

网友:
用电缸怎么样?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需要有这么高的精度,另一方面也想节省成本,所以就想采用气缸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考虑,我查一下资料,是否配有液压缓冲装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用非接触性传感器限位块,我还真搞不清楚呢,多多指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上有6道这样的工艺要求,采用电缸成本会高许多,安装空间也不够。。。。。

网友:
限位加缓冲,这样的精度小意思

网友:
用非接触式传感器好么 定位准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自己看一下传感器(电感型)。要加一些电路,造价可能要高。

网友:
汽缸加硬限位就能呢个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知道你气缸要带动的物体重量以及速度是多少。。。
按道理,气缸自身都带有缓冲,通过节流阀也可以控制冲击端点的力量
要达到你的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气动机构要达到0.05-0.1mm的精度还是不容易滴,可以考虑伺服气动方式。

网友:
螺钉调节限位 然后加个阻尼器

网友:
用导柱来限位,这样就可以实现啦

网友:
大家的办法都差不多的,呵呵

网友:
传感器加限位块可以调节限位点的力量

网友(2011-03-06):
个精度较高的限位块,使你要移动的机构在限位区域内移动,不知可否能达到

网友:
缓冲的话是不是用双进气的?我是新手,随便说说

网友:
机械限位加缓冲器就可以,很好解决的,我一直这么用,移印机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M14的油压缓冲器加螺丝限位,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你这个缸径的缸冲击也不大

网友(2013-11-29):
安力定缓充器

网友:
就买行程150的气缸 头尾带缓冲 然后硬限位可调节 就几乎没冲击了。

网友:
气缸的本身精确定位比较困难,用机械机构进行高精度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