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力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1-26):
压力表有两个口:一个通向测压点,一个通向油箱 压力开关按下显示压力
请教:通向油箱的那个口起什么作用啊??
谢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engtao.liu\桌面\DSC00276.JPG

网友:
压力表的具体型号???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没看到实物,猜测应该是测压后压力表内残余油压高卸压时流向油箱

网友:
松掉按钮,断开压力油口,压力表接通回油或零回油,泄掉压力表压力。表针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