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的零件,批量加工的价格

楼主(2011-01-26):
如下图,是锁的一个零件,要加工1000个左右,求教各位大虾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出来?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个零件的材料是什么?毛坯是什么样的?外形可用数铣,内孔的话就用冲床加工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铁,毛坯是方铁,请问加工1000个单价是多少?

网友(2011-03-04):
1000个,线切割吧。不用夹具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