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不锈钢304与铸造42CrMo4(德标)的硬度差别是多少?

楼主(2011-01-26):
铸造不锈钢304与铸造42CrMo4(德标)的硬度差别是多少?
经过热处理后,硬度分别能达到多少HRC? (注:不做渗碳,渗氮等处理)

网友:
铸造后需退火,你查下它们退火状态硬度就晓得了。
304是奥氏体不锈钢,淬不起火。

后面那种能淬很硬,两种材料各种性能差别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产品是用的材料42CrMo4, 用来做退火辊的轴头。客户要求HRC30以上就可以。工厂不能铸造42CrMo4, 想用SS304替代。材料价格不考虑,主要是硬度和耐磨性能SS304能否替代42CrMo4?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产品是用的材料42CrMo4, 用来做退火辊的轴头。客户要求HRC30以上就可以。工厂不能 ...

从硬度来看,不能代替的。

搞这行的专家很多,像998、西门等,他们是做这东西的专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节估计都放假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