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水高度达400米的高层消防车怎么实现这400米?

楼主(2011-01-26):
听说美国豪士科公司生产了一种高层消防车,送水高度达可400米,不知道怎么实现这400米?

网友A:
泵不行吗?每隔一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不行吗?每隔一高度

您说的水泵向高空送水能达400米?有这样的泵?还是我没理解您的意思?就是每隔一个高度加一个泵,那得装多少台泵?

网友B:
没有现成的泵就设计一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现成的泵就设计一个嘛。

看到一个新闻,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想探个究竟

网友:
长扬程和高压力,都是可以把泵串联起来的

网友:
400米,就是4MPa,这样的水泵有的

楼主:
我觉得这个高度是否主要是将水管举升到几百米?

网友:
一个大气压约等于10m

网友C:
我好奇的是举升臂如何举这么高。
水泵压力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奇的是举升臂如何举这么高。
水泵压力不是问题。

不知道400米的高层消防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国产的也有。
http://news.sohu.com/20101130/n27799758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也有。
http://news.sohu.com/20101130/n277997581.shtml

谢谢!

网友:
用增压器送水上去肯定没问题。

网友:
看来我要回去补一补中学的气压和液压的基本知识了

网友(点评):
看来确实有必要。

网友(2011-05-16):
现实中不知道是否有应用的,有的话给介绍下。

网友:
这里的送水高度有歧义。
应该是说喷水高度可以到400米,而非是管道送水到400米高度。
一个大气压,差不多是10米水柱,400水柱,不过40个大气压,4MPa而已。对于高压水泵,这种压力很普通。如果是管道送水,考虑到流动阻力,泵的出口压力当然还需要增加。至于从消防水枪枪口喷出来,还有个出水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将管道举升至高空,然后进行高压输水。

网友:
伸出400米的臂不现实!直接喷出400也不现实!400米高度消防车肯定是臂高+喷水高度的总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道理。顶……

网友:
没有问题的,三一重工的泵车都能把混凝土送上几百米,就更不用说水了

网友(2011-09-06):
泵不是问题。
就洗车场用的那个高压水枪,知道多少压力?至少70公斤。
要搭几百米高的架子,而且,地盘有限,架子大小重量都有限制,不看到,真想不出

网友(2011-10-12):
混凝土泵车,不也能送400多米吗,用那个泵不就行吗

网友:
送水高度达400米的高层消防车有不同的理解概念,实际上消防车伸出400米高的臂是不可能的。也不是400米高度消防车臂高+喷水高度的总和,我在电视里看过有关解释,是预先在高层建筑上安装好消防通水管道,下面用消防车通过管道打水,此消防车具有送水高度400米的能力。

网友(点评):
那意思还是泵的问题了 只要泵的压力够了就OK了

网友(点评):
除了泵的压力,还有要能达到一定的流量,所以泵的功率很大。

网友:
就是一个压力问题嘛!

网友(2012-04-29):
远大供水也供不了这么高的吧

网友:
应该是多级高压水泵串联供水

网友:
压力不是问题,消防车是问题。。。

网友:
有人说直接喷400m只要4Mpa,哈哈,了解一下枪膛的压力,并且子弹是金属造的,有造形,平射有效射程才800m,如果是手枪根本没多远。
你水压直接喷要多大压力?我想至少得是全金属管的。

网友:
楼上的大虾说得有道理,理论上压力不是问题,可水从出水口射出后在空气阻力和气流的作用下就会散开很难到达那一高度,即使到了那一高度也可能是很少的一点水珠了,应该有其它的输送结构。

网友:
假设 升出100m高。则喷出高度为300m。忽略空气阻力.初速度V=2gh平方根。则v=77.5m/s。呵呵,再假设:出水口的直径为20mm,则流量就可以确定。我不知道水泵出水的初速度与泵的压力关系是什么。懂行的帮我算一下,如此初速度需要多大的泵压。

游客

网友:
找本书对比下固体加速与流体加速,其实最基本原理、公式完全相同
算了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了,水柱出去会分叉。估计多大压力都不行,喷100米高或许都是极限了。流体力学确实很深奥。
然后在确定目前市场上有没有这么大压力 的泵
我也不知道空气阻力对水柱的加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曲线。有懂行的也可以算一下,我估计实际初速度应该能达到枪子弹出膛的速度。十倍于我理想情况下的初速度,呵呵

网友:
我看过三一重工的消防车能打到88米的视频,400米不敢想象呀!!!

网友:
   这个还真有难度啊。。。。

网友:
打400M高没有意义,直接用飞机灭火更方便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日内瓦大喷泉:
  500公升喷水量的喷泉是由130马力的电力推动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喷泉,那冲天而起的高大水柱,从湖面直射天际,蔚为壮观。这个人工喷泉最初是1891年建成,当时所喷射的高度只有90米。1958年改建后至今。它的动力是两组安装在水下的水泵,总重为16吨,由每分钟达1,500转的500千瓦2,400伏的发动机带动。每个水泵的功率为1,360匹马力,喷泉的流量为每秒500公升,喷口处的水速达每小时200公里,进入喷水管中的水的压力为16个大气压,水柱的高度在无风时可达140米,停留在空中的水量达7吨之多。水从喷嘴喷出达到顶峰再回到水面,每个回合为1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