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找螺纹起点,请教

楼主(2011-01-26):
如果将螺纹车好后拿下来,结果发现螺纹不到位。再上去肯定起刀点不一样造成乱牙,我想知道的是数车能否在重上工件或者重上刀具的情况下,找到原来的螺纹轨迹。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
数控车加工出的螺纹如果不合格一般是在普车上修!楼主说工件去下后在装夹从新在数车上修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
1:脉冲编码器所记忆的位置不可能在找,除非你的工件不是规则的Z轴的旋转方向有精定位!
2:即使可以找到位置,螺纹已经车到基本没有余量,两次装夹有误差,Z向对刀有误差,不可能在动刀!
如果说螺纹车削中刀具损毁(我指的是手工磨的刀非机加车刀)而且螺纹尚有少许余量的情况下是可以重新对刀车削的!

网友A:
可以啊,一般数车都有主轴定位功能,找对后重后装就好了啊,重做一个零件,主轴停止时记下其位置一切就OK了啊

网友(点评):
什么是主轴定位功能,解释下,到底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将螺纹车好后拿下来,结果发现螺纹不到位。再上去肯定起刀点不一样造成乱牙,我想知道的是数车能否在重 ...

返一个螺纹不容易,比普车效率慢。

返一批螺纹,比普车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一般数车都有主轴定位功能,找对后重后装就好了啊,重做一个零件,主轴停止时记下其位置一切就OK了 ...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一般数车都有主轴定位功能,找对后重后装就好了啊,重做一个零件,主轴停止时记下其位置一切就OK了 ...

这个方法很好啊  我就这么修过的   很好用

网友:
那你给工件怎么再装夹在原来位置呢

网友:
情人节路过了  。。。。。。。。。

网友:
可以啊,一般数车都有主轴定位功能,找对后重后装就好了啊,重做一个零件,主轴停止时记下其位置一切就OK了啊江帆 发表于 2011-1-26 20:05
可以啊,一般数车都有主轴定位功能,找对后重后装就好了啊,重做一个零件,主轴停止时记下其位置一切就OK了 ...
是说主轴在同一位置执行同一程序,结束后所在位置是相同的了!
我没试过。顶

网友:
主轴在同一位置执行同一程序,结束后所在位置是相同的,但你重装上的零件很难与以前的位值重合。觉得不好修。

网友:
用普车修方便,如果非要用数控修的话,方法同普车,要是不怕废活的话,可以试试楼上几位的理论。

网友:
就跟刀具坏了是一个道理,估计找不准!等待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