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法做出这样的方形类的深冲钣金件没?附图

楼主(2011-01-26):
有方法做出这样的方形类的深冲钣金件没?如图:想做的样品 。 当然图片里的产品是用铝压铸出来的。老板说要试试钣金做的。

条件:钣金材料SPCC ,2mm-3mm  。 如图:想做的样品。  折弯后R角要小不能过大。 中间有个小凸圆(直径12mm) 柱也同时做出来。

我看了一下 茶叶盒子,好像是铜做的,就可以做,如图

工艺上是不是可行的呀?望指教!

网友:
如此清晰的图文提问,支持一个并学习中。

网友:
5mmSPCC来做?盘底花纹不可能。凸柱直径太小,只能焊接。伸出的把子也得焊接。螺孔可以焊个螺帽,位置尺寸肯定要变,精度也难保证。加上切口多,还有凹槽,做完全同样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网友:
改一下设计图,做到能用就行,还是可以的。不过,即使做出来,也还是傻大粗,而且工艺长,表面处理不到位还会生锈,R角越小越难处理,成本不会低的。

网友(点评):
这主要是看老板的追求了^_^

网友:
不是钣金的活,当然不行的。试都不必去试。

网友:
看图1好像是铸造出来的吧?深冲钣金,估计做不出来吧?至少俺没见过!说错了的话,楼主勿怪!

网友:
第一图不是钣金的工艺,应该是模具弄出来的

网友:
图1 是压铸件,钣金拉延做不到这个样子,棱角不可能拉出来。还有左下角拖出来的那部分,拉延极困难。

网友:
这个压铸很好做了``拉伸有很高的难度`

网友:
估计只能是模具 钣金成本太高!!1

网友(2011-03-07):
按钣金做几乎不可能     压铸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2011-04-07):
想做个好学生   支持下

网友(2011-07-05):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更大的,不过没有像你图中那几个小的圆柱想螺柱一样的东西,用的超深冲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圆柱哦,是一个印子。

网友:
图2估计钣金加焊接可以完成.

网友:
钣金估计不能实现吧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焊接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