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不服气,为什么都说伺服阀要回厂维修?

楼主(2011-01-26):
公司司服阀老出现问题,经我拆检发现因油变质堵塞造成司服阀经常不受控制,拆下发现油太赃导致阀芯动作失灵,用WD40清洗后,安装照样使用,为什么你们都说非的要进厂维修呢,我维修后一样使用,各性能都能达到使用要求,给公司节省不少费用,我认为认真拆检维修不需要进厂维修。自己一样能搞好。实际也没什么东西,只不过安装要求高。要细心,不能损坏弹簧的拉力。密封不要损坏。

网友:
一看就是个不服输的
老手

网友:
我觉得主要有几点:
1、伺服阀的价格贵,不像一般的普通电磁阀,拆拆好玩的,反正弄坏了关系也不大,便宜嘛。
2、伺服阀一般安装在精度要求较高,控制关键的环节,所以要保证阀非常高的可靠性。非专业维修这点应该很难做到。
3、性能测试,需要试验台。一般的公司应该不具备这玩意。不可能让你装机去试,那机器还得运行,生产还得继续。
仁兄能把贵公司的伺服阀维修好,要学习你的动手能力。呵呵。

网友:
我也维修过。只不过有一半无法修复。都是阀芯卡死。由于该阀精度很高。一不小心就把阀弄坏。一般我用航空煤油清洗。

网友:
你是开环使用吧!闭环使用要求高的多。不是说不能自己修,而是说一般不具备维修,测试条件。自己维修代价太大。

网友:
从你的使用情况看,你的油不符合伺服系统要求。

网友:
只有自己真正动过才知道难易(不排除技术本身)。没动过只是听说不能修永远都不会。

网友:
伺服阀一般就是油液过脏,造成阀芯卡死。我单位的伺服阀油液过滤精度在NAS1638 5~6 级,阀很容易卡死。
如果在拆开阀芯两侧挡板,用自行车辐条旋入阀芯,再捅阀芯,就有可能用力过大造成反馈杆变弯。阀芯无法在中位。伺服阀基本上就玩完。

网友:
要求精度不高的可以自己拆检一下,在阀芯等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如果要求反馈和响应精度要求高的,自己维修后很可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通过大家的讨论一致同意,伺服阀可以拆检 维修,不像商家所说的,回厂维修,希望有技术含量的维修人员自行维修。技术不高,拆坏不要找我。我有声明是有技术含量的人员,比如我这样的,呵呵。

网友:
客户都能自己修了,厂家还怎么摆谱,怎么推卸责任。回厂维修就是个黑箱子,你不知道东西是如何修好的,他说你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你就得受着,因为你没看到阀里面如何。

网友:
这玩意呢 直接动手拆了再装回去 肯定是能的,但是精度高的影响了精度那也是肯定的。回去能用是因为你恢复后没超过要求的调节范围。这些东西主要是设备要求高。自己装回去没有测试不容易知道维修的后果怎么样!

网友:
我单位的侍服阀据厂家介绍有一半的加工出来不合格。所以价格高。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那个阀不精确或者你仅仅拆装了机械组件并没有东力矩马达和喷嘴挡板部分!

网友:
伺服阀大部分是油液脏引起的,只要不是力矩马达坏了,大部分都能修,不要把他看的太神秘,这说明伺服阀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先自己修,不行再送到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主义,自己可以学习

网友:
注意油的质量,并定期更换

网友:
伺服阀的修理与否要看阀的使用部位的重要性程度以及阀本身的修理难度还有就是贵单位的工作紧迫性。一个发修理的有动作了不能够水修理好了,

网友:
大家的讨论都这么专业,小弟要多学习

网友:
关键还是需要试验台,就算自己能修好,在修完以后没有进行过测试,你怎么能保证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我觉得主要有几点:
1、伺服阀的价格贵,不像一般的普通电磁阀,拆拆好玩的,反正弄坏了关系也不大,便宜嘛。
2、伺服阀一般安装在精度要求较高,控制关键的环节,所以要保证阀非常高的可靠性。非专业维修这点应该很难做到。
3、性能测试,需要试验台。一般的公司应该不具备这玩意。不可能让你装机去试,那机器还得运行,生产还得继续。
仁兄能把贵公司的伺服阀维修好,要学习你的动手能力。呵呵。
说的很好

网友:
呵呵,还是低调的,好,伺服阀不是随便都能修 的,只是你的伺服阀出现的毛病比较简单,如果,更深入的,还是要返厂的。

网友:
你不服气的事情多了,你能拆拆弄弄只能说你的故障只是一般故障而已,没有用上高端的东西。一些高端的伺服系统换个新伺服阀都要很麻烦的。原则上来讲伺服阀必须上试验台,而且一年要上一次,测试它的参数,还有原件磨损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来评估阀的状况,从而对设备作评估。

网友(2011-02-28):
伺服阀内部比较复杂,非专业人员还是别随意打开为好!即使小毛病偶尔修好了,也没法对其调试。

不懂者不动!

网友:
支持楼主,提高自己

网友:
我拆过一个比例阀,阀芯那出来后,就不知道弧形的角度怎么对进出油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按 圆柱滑阀的结构型式,按滑阀的预开口 型式划分:
正开口(负重叠):流量增益变化大,压力灵敏度低,

零位泄漏量大

网友:
原因很简单,伺服阀精度高,价格高,自己拆坏了,厂家就不管了

网友:
说的都很好,我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排这个,所以说普通的电磁阀做的工厂很多,但伺服阀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