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铣刀是否要油石油一下

楼主(2011-01-26):
如果粗精加工合一的话,要保证粗糙度和精度,新铣刀是否要油石油一下,才能使用,请专家们给予指点。1 X: J* t  O$ e  @4 ]

网友:
可以油一下,不过要把握力度,我就弄小过。

网友:
新铣刀刃口油一下,是以前老工人做法,一般针对的是高速钢刀具,这样过于锋利的刃口减少崩刃机率,还有加工键槽新刀在轴上加工出来是上公差,油后可以变小点。。。。。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粗精加工合一?无非是粗加工,一次做出精加工的精度而已。所以关键是能不能大切削量时还能保证精度和粗糙度。精度和粗糙度才是灵魂,保证不了才会分两次加工。理论上,刀子越锋利吃刀时受力越小,越容易保证精度和粗糙度。油一下适得其反。但是,余量差别很大,或余量不匀,有黑皮的情况下,新刀容易蹦刃,油一下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