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装配问题

楼主(2011-01-26):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个问题,非常苦恼。在昨天装配的时候还是很好的,能转动的零件可以用鼠标拉着转动,今天再次打开这个装配体时,就动都不能动了,再继续插入其他零件继续装配时,稍微出现一点问题就会出现所有的零件变黄,全都警告。 于是我关闭不保存,重新打开时有时好的,例如再查看配合之类的,又会全部变黄,我又不得不关闭。
        以前我用SW2007时从未遇过这种问题,跪求各位大侠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电脑和软件综合产生的问题。
一般是在装配体嵌套层次过多的时候产生。即装配体中插入装配体,而且是好多层。这样电脑计算就会出错,找不出解。
解决的方法是把变红或黄了的子装配体打开,刷新后保存,不要关闭,然后再刷新母装配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是不是如果换了正版的软件就没这个问题了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时做的时候整个装配体有7个子装配体共几百个零件,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设置装配关系都会出现你一样的问题
感觉盗版的毕竟还是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