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攻螺纹的速度选择

楼主(2011-01-26):
最近加工一批零件
有很多螺纹孔加工
加工材料HT300   Q235两种
螺纹大小 : 从M8 到  M42
使用数控龙门铣床加工.机床没有刚性攻丝的功能,
使用攻丝夹头,进行柔性攻丝,
丝锥是国产的直槽机用丝锥
以前攻丝数量少,都是手攻,对机攻的经验少,总是担心丝锥断在孔里

请教论坛里的老师傅,以上条件下攻丝,要用多少的转速,
用什么油好?
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网友:
国产的直槽机用丝锥可能效果不好

网友:
数控龙门铣没什么经验,不过攻丝M8我一般打50转左右,螺纹大转速小点,用菜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建议要机攻,丝锥最好用好一点的,不然断了麻烦的很。
M42用丝锥,感觉不太划算啊。

网友:
材质不同,硬度不同,孔径不同其转速均不同,不好说

网友:
我们公司攻M8(HT250)用的是株钻的丝锥还可以-转速可以打到250左右

网友:
上工 沪工 成量 M8,Q235,机攻 500转

乳化液冷却

网友:
我是一个初学者,,,,感觉各位的技术好高啊,,,那么牛B的(上工 沪工 成量 M8,Q235,机攻 500转 )
和(我们公司攻M8(HT250)用的是株钻的丝锥还可以-转速可以打到250左右)我见都没见过,,,,各位老师可以教下我吗,,,我QQ245958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