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轮廓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1-01-26):
类似长方型的内孔(四角是R型)的线轮廓度是0.1。请问用三坐标仪测量,得出坐标值后(X或Y),如何计算出线轮廓度值?

网友(2011-04-10):
引用某位前辈的回答:
轮廓度要分跟基准是否相关
如果跟基准相关,测量两个方向最大偏差值就是
如果跟基准无关,手动很难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