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898B-88与GB898-88的区别

楼主(2011-01-26):
GB898B-88是什么标准,与GB898-88有什么区别?请知道的大哥们帮个忙,谢谢!

网友:
俺的理解,GB 898 B 就是GB 898 中的B型双头螺柱,B型与A型的区别,在于其中段光杆部分直径较细,大约只等于螺纹中径。这是由其螺纹辗制工艺造成的。而A型则需要二端缩径后再辗牙。可参见GB/T 898-1988 标准文本中的附图。

网友:
支持小王,很正确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