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加强筋,求助

楼主(2011-01-26):
如图所示,前面两张较大的图,只要过顶点就提示“所产生的筋没与现存模型相交叉”就无法生成加强筋,第三张较小的图不过顶点就可生成加强筋,请教高手!!

网友:
SolidWorks本来筋的生成是要与两实体相交,就像上面的在定点生成筋是,筋的边缘厚度部分与实体不相交,所以没办法生成筋,如果一定要撑到顶部,可以将上面的小圆柱拉伸长一点,在需要的高度上建立一基准面,然后选特征-分割,保留下面的实体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我也只好这样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就必须先建一个辅助草图。
要是筋要与平面接顺,我建议旋转实体后再切除吧,筋不一定就得用筋特征生成。
帮不了就当路过吧,呵呵!望多交流!

网友:
2楼正解
小弟以前也碰到这个问题
简单点说就是线要画到圆柱体里面去一点

网友(2011-02-25):
回复 网友C:

画到图里面也不一定行啊!

网友(2014-11-01):
今天画图也是这样的问题,始终提示筋没与现有模型相交, 可是可我视频,就是过了两个顶点的 ,还是生成了啊!为什么

网友:
要选实体才行的。

网友:
你把的顶点画在顶面圆弧的里面即可。

网友(2016-06-20):
SW的做筋命令不太好用,有时候做不出来就直接旋转拉伸等其他命令来就是了。
SW本来就只是工具而已,就跟铅笔一样,尺子一搭,量好尺寸就画,纠结这些甚是没用。
空闲无聊了可以琢磨一下

网友:
加强筋与其草图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方法一:多画一点。方法二:用筋命令。

网友(2023-07-26):
圆拉伸一下,在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