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立车反向间隙过大,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1-26):
我开的一台3.5米立车(齐齐哈尔)的刀架上升200mm,然后下降200mm后总是相差0.18mm,也就是说反向间隙太大,如果只朝一个反向运动,还比较准确,比如说用百分表测量以下,表的行程是10mm,在操作面板上操作Z轴下降10mm,用表测量后就是10mm,如果再上升10mm,那么数值会错0.09mm.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的一台3.5米立车(齐齐哈尔)的刀架上升200mm,然后下降200mm后总是相差0.18mm,也就是说反向间隙太大, ...

镶条紧一下,再看看丝杆轴承有没有磨损

网友:
可能是以下原因:检查丝杠与丝杠螺母的配合,检查丝杠两端的固定轴承

网友:
两次反向间隙大小一致吗?可能是后者吧 支撑轴承磨损松动了,更换轴承或紧一下夹紧端盖

网友:
调整一下,丝杠两端的螺母,使丝杠预拉伸几丝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立车的丝杠都是梯形的有间隙正常 你说的这个不是问题  如果是数控的滚珠丝杠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空隙呀。。兄弟,你操作的机床摸熟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以前自个操作的机床是摸得透透滴

网友:
过来看了看!!!!!!长春市礼品公司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东北地区太阳能热水器招商长春拓展训练播种车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彩铝门切割片硅藻泥壁材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我明白了很多。

网友:
我在机床大修行业干了18年 在机械设计行业干了4年  立车刀架丝杠是梯形的和丝母磨损是正常的,如果刀架子 掉刀 有可能是平衡油缸压力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