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喷涂和局部淬火,请教

楼主(2011-01-27):
请问各位老师一根长轴一端与铜套接触,想提高与铜套接触表面的耐磨性,是用热喷涂的方法还是局部淬火的方法好呢?哪种更经济适用些?
如果用热喷涂是用哪种好呢,是超音速喷涂还是电弧喷涂还是其他?
如果是局部淬火,那他的的工艺大致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
热处理需要知道长轴的材质啊,

网友:
铜那么软,与之相配的钢轴,表淬足够了。
如果钢轴磨坏了的话,你的铜套都不知磨成啥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谢谢你,轴的材质是45钢。请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