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问题——液压力计算

楼主(2011-01-27):
我是从事电动工具行业的,现遇到一棘手的问题:
例:主轴和齿轮进行过盈配合压装,
       轴径在7mm,与孔的配合过盈量在0.04mm,过盈长度在10mm,故需要用液压机进行压装。请问如何计算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将轴压入孔内?
材料是40Cr,表面粗糙度是0.8,

请贵人指教!谢谢!

网友:
此非液压问题,

网友:
基本尺寸只有7 而过盈量就0.04了,很大!我大致看了下,属于特重型压入配合,貌似是H7/x6或H7/y6   用温差法是比较推荐的,而轴和齿轮配合如电机和连轴器那种用个过度配合就行了,就是用工具砸进去。具体你的问题要多大力怎么算  我还是不会,希望有懂的人 给讲讲

网友:
需要多大力还要看你的材料,过盈量很大了,查出弹性模量,计算出受力,摩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材料是40Cr,表面粗糙度是0.8,

网友:
能不能考虑下热装呀,7mm,4s的过盈量,压力有点大。

网友:
热装应该是,查了手册,这个过盈量就是大,计算没有算过,我乱说一下,首先计算这个材料7.04到7需要多大的力,然后就是摩擦力,摩擦系数应该是两个材料,一般0.1-0.2之间都差不多.
不知道你算这个有什么用,算压力机吗?这个应该没必要,直接压一下就可以试出来,你要是传递扭矩的话我觉得过盈量小点,加个键就可以

网友:
     这个过盈量可不小,试着用热装~  条件允许的话 还可以用上液氮,实际的压力不用计算。我以前也做过类似安装 但是  都是 316L   一个加热 一个液氮 最后用 薄型液压缸 压入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