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活塞销内壁发黑,请教

楼主(2011-01-27):
最近收到一批内壁发黑的活塞销,因图纸上没有明确规定,供应商拒不退货,请给位帮忙看一下,能否让步接收。发黑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你可以进行抛光处理。把氧化皮去掉,。。。。。可登录我公司网站,郑州中原抛光机总厂 http://www.paoguangji8.com

网友(2011-02-28):
你这个是热处理以后没有进行表面氧化处理造成的,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一般活塞销都有表面氧化处理如发黑处理,你和供应商咨询一下

网友:
如果你们图纸上没有技术要求,就要你们技术部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网友:
发黑的原因是什么?-----------热处理前零件没清洗干净

网友:
这个不就是热处理氧化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