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件如何防锈

楼主(2011-01-27):
如主题。我们一般是普通机加件,但部分支座类零件想改为铸件。铸造后加工安装面和安装孔。疑问是如何防锈。假如是HT200等铸铁零件。
搜了一下下,没找到详细的资料。请路过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们是酸洗后清洗再上防锈油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除锈后上油

楼主:
上图片来说明好了。避免表达不清楚。底部锁在设备基板上,利用直立面边缘靠一下销钉实现粗定位。整体调好后扩底部6-ø5.5销钉孔,用6的销钉销死。
直立面上部6-ø9会锁一块横板,这部分改为铸件的话估计是改为一个凸台。
其它的孔是用于固定气管和电缆的,无位置精度要求。

机器整体是镀铬及化学镍的,少量铝件阳极氧化。
这个零件改铸件的话,表面防锈及整体颜色协调性都似乎不好用。

网友:
表面可以作电泳<黑色>或粉末喷涂,可以很好地掩饰小气孔.喷涂前酸洗,磷化

网友:
灰铸铁的防锈性能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表面进行涂装修饰,与其他零部件相协调。

网友:
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件的话,表面一般会先酸洗后磷化处理。

楼主:
酸洗、磷化、喷粉。凸台部分不另处理。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以前看到国外设备非加工面烤漆处理,重要加工面不做,非重要加工面也做烤漆

网友:
主要是材料的选择,和对表面的处理

网友:
防锈用很多手段,关键是时间周期长短问题。
短期:可采用刷涂或浸涂方式,可以采用洁安防锈剂或P3103防锈剂。
长期:可以采用电泳、电镀等方式。。。。。

网友(2012-07-17):
做表面处理

网友:
抛丸后涂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