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控系统回差设置和螺距补偿设置

楼主(2011-01-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要用激光镭射打啊。
; v. d7 x; s( E5 `  还有 最好说清楚是什么系统。

网友:
如果要做的好,当然要用激光干涉仪打出来,并且,补偿都是可以分段的,并不是一个,有的系统都是可以每mm设定的,人工设定的话,应该就是简单的设定一个就算了。如果有螺距补偿,应该是设好间隙补偿后,再试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