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用普车怎么样车效率高?

楼主(2011-01-27):
我们这里加工不锈钢管件,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刀头好,请教了大侠!!!
用普车怎么样车效率高!!

网友:
不锈钢用YG8或YW合金刀片车,效率要看你做的是什么产品,精度要求怎样,合理安排

网友:
YW比YG8刀头好!我们就是用YW刀头车不锈钢的

网友:
用专车不锈钢的瑞典车刀
具体是是什么代号不清楚
深圳这边刀具店都是这样的叫法

网友:
用C45.813.758.767.640等粗车。
比普通的YG类和YW类耐用度提高至少两倍以上

网友:
莫明的问题,奇妙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