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E件

楼主(2011-01-27):
公司要国产德国设备,其中底座用到的是PE焊件,骨架用的类似塑料中空板的东东(一开始怀疑是德国厂家定制的,见附图),我在网上搜了下,没什么收获,打过几家电话,也没有,但是网上有些PE产品图片和我要的很相似,请教下各位社友,有人设计中用过此类东西吗?
零件长1000mm,宽500mm,厚54mm,壁厚5mm(不一定要一样的规格,大概类似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上次问过一家做手板模型的老板,他说PE这些塑料都是焊不了的,只有ABS可以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物流用的塑料拍子,如果是PE的话,确定具体的结构,一般的生产塑料拍子的公司都应该能够生产,具体是用注塑还是焊接,就看内部的具体结构了。

网友:
挤的,要有这么大的机器和模具,东西很简单,没有机器,玩不了

楼主:
放假刚回来,大家新年好,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看来我现在只能用实心板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