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兄及各位大侠请进,请看这个能作到吗?

楼主(2011-01-27):
追风兄及各位大侠,我有个产品形状如下图:

右边是一系列座标点形成的曲面(绝不是圆球),形状精度um级,10um以下.用三座标测.直径<100.
我翻了老贴,现在想知道西力的机器能达到吗?同类的我只搜到西安北村/西安沃恩/宝鸡西力,哪个性价比好些?
如果不是曲面,是半圆球,能达到以上精度吗?

网友:
这东西好高精度.一般的数车都难达到.数磨行吗?要是想直接车出来的可以找哈挺之类的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风兄及各位大侠,我有个产品形状如下图:

右边是一系列座标点形成的曲面(绝不是圆球),形状精度um级,10um ...

   给个专业一点的名字,这叫非球面切削,是机械加工之中最难加工的抛物线曲线——没有之一。我劝你还是放弃尝试,因为传说之中我也只听说过有国外的大理石车床可以以车代磨用车床快速生产出大量原本需要磨削的镜片,用于各种光学仪器的。

   首先我没想清楚车床如何解决越接近中心车削速度为0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你可以以10W转速度切削,去到中心速度为0,似乎问题是无解的。

   另外不知道你的产品价值几何,如果是你在车削一块车一刀就有一百几十加工费的镜片,可以去研发在线检测在线补偿等等手段去保证你所要求的公差。车床不是不可以车出很高精度的东西,但要记住车床永远只有一个刀尖,相对于一个砂轮的外圆,砂轮是比一把车刀多百万倍刀尖的切削刀具,你可能为保证5微米的公差在车床要车五个零件才可以补偿回正确的尺寸,不过车十个八个尺寸又变了,磨床你找个闭上眼睛的操作工去操作,一百个零件你想找出误差10微米个体差异的零件都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风兄及各位大侠,我有个产品形状如下图:

右边是一系列座标点形成的曲面(绝不是圆球),形状精度um级,10um ...

      今晚才喝多了,不要说车什么端面曲线要双轴联动的,就车一刀外圆单轴联动的100毫米,你连续车十个工件,十个工件都可以达到微米级的精度我算你狠!!

网友:
这个精度对于你所列出的这些厂家来说都不好达到,机械机构上就无法做到这么高精度的加工要求,数控系统也无法支持这个加工要求.
追风大虾你看这个活应该怎么干可行呢?

网友:
以我这个超级菜鸟看来,微米公差级别的抛物线很难加工-。-

我车抛物线都是随便来的,因为没啥标准来测量,车着玩-。-

网友:
高手解析,学习中!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高端工艺,旁观学习

网友:
定做砂轮行不行啊??

网友:
高难度,且看高人如何解决。

网友:
学习 期待大家的 讨论

网友A:
好像有专业的曲轴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专业的曲轴磨么??

曲轴磨和这是一回事吗???????

网友:
用那种仿形加工不知道行不行,但是这又属于专机范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仿形车能达到吗?据说这个稳定

楼主:
追风兄真是见多识广,也谢谢参与各位.
非球面镜片加工磨、抛一组机床600万RMB(德国,不含检测仪).通过修抛PV<0.2um.
这个东东与非球面镜有关,但只是加工非球面镜片的一个工具.精度不是一个数量级。我只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工具精度作好点,看来要用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风兄真是见多识广,也谢谢参与各位.
非球面镜片加工磨、抛一组机床600万RMB(德国,不含检测仪).通过 ...

     因为我以前已经尝试过不惜血本加工几件类似的工件,一个塑料镜片注塑模具打电火花用的铜公,你懂的就几件都整不了,举手投降了。最后还是找回南通的一个光学仪器玻璃生产厂家好歹才整出了这几个高精度的非球面铜公

网友:
个人天马行空乱想一下。没有接触过数控车床不成熟。1用数控刀具的抛物线轨迹应该不是问题。2把车刀改为电磨头.这样中心速度为0也没有问题。

楼主:
车改磨可能精度越来越差。回头我找下德国专用机器的说明书发上来。

网友:
学习了。见识了。支持..............

网友:
碰到过,
结果是放弃订单
只不过我那是非圆弧
不是球面

网友:
学习了,各位讨论见识了,谢谢

网友C:
明明是磨工艺为啥一定要去整车工艺?

网友:
长见识了,追踪高手的表演

楼主(2011-03-02):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磨工艺为啥一定要去整车工艺?

我请教过朋友,他说磨也作不出。
下图是价值600万的机器参数,当然是其中第一道工序用的,另外还有一台专门修抛用的,没有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机器参数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机器选用的是磨工艺,至于你的朋友,不要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