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标注中M8-5H6H中的5H6H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螺纹标注中M8-5H6H中的5H6H表示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螺纹的精度等级,具体请翻机械制图 或 螺纹手册.

网友:
M8-5H6H,前一个“5H”,表示该内螺纹的中径公差带,后一个“6H”,表示该内螺纹的顶径公差带。
参见:GBT 197-2003 普通螺纹 公差

网友:
5H是该内螺纹的中径公差带代号,6H是顶径公差带代号。

楼主:
清楚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