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简单的方法识别不锈钢轴承420和440?

楼主(2011-01-28):
由于420价格便宜,有些工厂会用420材料来代替440材料制作轴承,但420没有440材料耐磨,品质不如440

问题来了:当一个轴承放在你面前时,你怎样用尽可能简单的方法来识别出它是420还是440

跪求高手赐教!不胜感激之至!

楼主:
当然,最好别告诉我买个什么上百万的设备去检验,也别说去什么国家实验室去鉴定,我们经常遇到这种轴承,不可能那样去鉴定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帖,真的成了世界级难题了吗?

网友:
大哥 俺真实没什么说的
不锈钢做的人不多

网友:
这两种材料成份太近了(如果用中国的标法你就可以看出了),之前我们都以导磁性来曲区碳含量,现在这两种都是高碳的!你可以试试这两种材料还是否有其它物理特性!
保重!

网友:
440含C :1.10     420含C :0.26~0.35   可以通过磨火花的方式检测。420一般只有1次到2次爆花
440有3次以及以上的爆花。一般的火花工基本能够鉴别。我已经荒废多年了。呵呵

网友:
工具就是一把手提砂轮。3000r/min,砂轮50目左右。直径200左右。工具非常简单。对场所没有要求。

楼主:
不错,这个方法很简单。值得推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