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普通机床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1-01-28):
这样的零件普通机床该如何加工

网友:
图看不清楚

网友:
一个普通的偏心套。先把数量说一下,材料。精度

楼主:
单件加工,材料45钢,误差在0.1mm正负。。大量加工时候又该怎么做,请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件加工,材料45钢,误差在0.1mm正负。。大量加工时候又该怎么做,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量加工时候做工夹具啊

网友:
单件加工用四爪卡盘,百分表校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有2个圆,百分百校正一个车完,重新装夹时候再校正,这样重新装夹误差会不会大于0.1mm?两个园的上下顶点还能保持平行么

网友:
粗加工外圆,精磨平面。四爪找正外圆及平面加工即可。批量加工做一个工装,掐住以加工好的一面,加工另一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mm完全能保证的,就看你水平了,要是我0.03内也能保证。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
最好重新发一张清楚点的图纸;

网友:
批量就采用偏心套夹具

网友:
三次装夹有难度,有工装也一样

网友:
像是一个往返运动的凸轮轴

网友:
不是很复杂。。。。不过图不是清楚

网友:
做一个偏心工装即可。

网友:
有点看不清,这类零件先做个工装吧.

网友:
尺寸看不清,内孔与两外圆皆不同心,需多次装夹。先车长度与内孔到位;再车偏心芯轴,工件套在芯轴上车一端,然后划线、调头车另一端。如果做得好,0.1应该可以保证。
批量做的话,只能做专用夹具了。

网友:
见过这种样子的轴承内套,不知道怎么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