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矩力学简图如何画?怎么计算.附图

楼主(2011-01-28):
螺钉1 力学分析:
如图受力简图,  有一重物(圆形结构,重量:20Kg, 所以重力200), 访重物,通过支加架,支架插入支撑件内(紧配合), 然后支撑件固通过螺钉,固定于墙壁上。
那么镙钉1 的力学简图如何? 按图中所给的参数,力是多少?

螺钉2 力学分析:
除螺钉直接上移,用螺钉接支架,连接于墙壁。那么螺钉2 的力学简图是什么? 力是多少?
还望各拉指教。最好详细点。呵呵

网友:
少一个参数【支撑件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撑件的长度按300来计。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参数不够,没法算啊!

网友(2011-03-10):
这样的模型谈弯矩,纯粹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网友:
这个上个学期学了 忘记了

网友:
螺钉2抗拉强度大于480N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10):
去看看看理论力学吧!!!!

网友(2020-11-20):
这种板不弯,螺钉只受剪力。但板肯定会弯吧,F乘拐角离螺钉中心的距离算拉力吧,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