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车灰铁的粗糙度?

楼主(2011-01-28):
现有一HT250的件,要求将端面D135到D160处的区域车到Rz3.2,要求用数控车,批量约每天1000,烦请各位出出主意。

网友A:
观摩一下高效的数控刀具,修光刃,余量少的情况下,平行于切削面,宽度三到十毫米(个人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摩一下高效的数控刀具,修光刃,余量少的情况下,平行于切削面,宽度三到十毫米(个人把握)

   3到10毫米的修光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够稳定的生产吗?每个刀尖大约多少件?

网友:
学习一下HT用CBN合金是针对的吗、加工其他的材质可以吗

网友:
对于铸铁件,这个粗糙度要求确实不算低;
关键是刀具及切削参数的选择;
还要看零件结构,有些零件结构很难使车加工速度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刀盘的专用修光刃都是差不多在3~10mm之间。但是车的修光刃要小的多。

使用大圆弧角的刀片就可以,R1 ...

楼主车的外径在135-160之间,他的机床规格估计也就6130-6150了,你的刀片R1.2的话估计要振的一塌糊涂!哈哈。HT250的材料要达到3.2的光洁度,随便哪家的数控刀片(车铸铁的)都可以轻松达到。只要你选的刀片正确。

网友:
T250的材料要达到3.2的光洁度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C:

Rz3.2,相当于Ra0.8这个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个参数吗?切削速度、进给量,谢谢……

网友:
用CBN刀,我们的活粗糙度都要求在1.6以下,都没问题

网友:
速度:100,吃刀深度:0.3~0.5,走刀速度0.1~0,15.随便一把硬质合金刀.

网友(2011-02-28):
如果考虑到加工效率,精加工后采用磨削(如果方便磨削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车的是端面,要保证与一个内孔的垂直度,所以尽量避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