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提高游隙对极限转速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1-28):
         最近搞了一个磨机齿轮箱,高速轴转速1000rpm,输入功率2300KW,高速轴轴承选的很是纠结,因为提前订货了,价格不是很高,只能选择国产轴承,强度高的极限转速就低,极限转速高的,强度又差那么点,最后选了个折中的,样本极限转速1200,一般极限转速按样本上要乘以个0.9系数,这样刚好够。现在我想选C3游隙,问下搞轴承的大虾们,游隙变大了,对轴承的极限转速和额定动载荷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纠结啊。。。。

网友:
轴承润滑是稀油强制润滑吧,润滑条件好,极限转速可以适当提高。
轴承游隙主要看装配后的游隙,一般比自由状态小,与内外圈的配合有关。
游隙与极限转速、额定动负荷的关系,没研究过,最好咨询轴承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强制润滑的  转速高 温升就高 运行的实际游隙就会减小  小到负游隙,就有抱死的可能,所以我想把轴承的初始游隙提高点

网友:
我从来不敢把样本上的转速打9折来用,唉,自己零件加工精度不够,没办法

网友:
极限转速是由一定的标准决定的。这些标准包括轴承保持架的外形稳定性和坚固性、保持架导轨面的润滑性、滚动体承受的离心及回旋力,以及其它限制速度的因素。

实验室测试和实际应用经验表明,轴承应有不可逾越的最高运行速度;这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另外也因为要将运行温度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其涉及的成本非常之高。

限制速值可参见轴承表,其根据为高速应用的各种要求;本型录所示的轴承和保持架设计已考虑到这一点。

轴承有可能在高于表中所列的速度下运行,但这样做必须考虑到运转精确度,以及保持架设计、润滑和散热等问题。因此最好与SKF应用工程服务部联系。

另外还有其它因素需要考虑,例如保持架导轨面的润滑以及润滑剂的剪切强度,这些都由基油和增稠剂所决定,请参看“油脂润滑”一节。

对于某些轴承,由于它们的转速极限不是由滚动体/轨道接触面上的热量决定的,所以轴承表只列有它们的限速值。 这些轴承包括满滚子轴承和带有接触密封件的轴承。

必须记住,如果想要在高速运转时达到满意状态,轴承必须承受一个最小的负荷。具体细节可在相关产品章节中“最小负荷”一节找到。

网友(2011-03-02):
谢谢了,我想搜集全套的ASA

网友:
轴承安装后的游隙为微小的负值时,额定寿命是最长的,承载能力和极限转速这时也是最高的,不过因为实际的游隙还要减去配合的过盈和温差引起的变形,这个微小的负的游隙很难控制,而一旦游隙负的太多额定寿命将显著降低,所以,目前一般都是选接近为0的正游隙。

网友B(2014-12-10):
8楼的说得不对吧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B:
8楼的说得不对吧

1. 哪里说得不对呢?
2. 提示一下,8楼有一个地方说得不对。

网友(点评):
还请Pascal 大侠明示8楼中不对的地方

网友(点评):
"安装后的游隙为微小的负值时,.....极限转速这时也是最高的",轻微预载对寿命是最好,但发热大,极限转速肯定不是最高的。

网友(2015-04-24):
来自舍弗勒HR1,好像没有找到游隙大小对转速影响的因子

网友:
轴承工作游隙与轴承寿命的关系

网友:
轴承游隙,安装游隙,工作游隙

网友:
游隙主要为轴承运转时发热考虑,应用中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在达到热平衡时轴承游隙正好为0,当然要考虑负荷,因安装号轴承后负荷会使游隙增加,但这种状态很难做到,因此,多要有点游隙,改进润滑,及增加轴承冷却也都能提高轴承转速。

网友(点评):
"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在达到热平衡时轴承游隙正好为0",不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