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种钻床 了解一下性能和价格

楼主(2011-01-29):
南通西马特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产的 无极调速很诱人  钻孔深度数字显示 不知能用长久不

Model
ZXB5150
型号
Max. Drilling dia.(steel) and tapping dia.(mm)φ50/M35
最大钻孔直径及攻丝直径
Max.Distance from spindle to guideway surface (mm)450
主轴中心至导轨面的距离
Max.Distance between spindle end to the worktable surface .(mm)1050
主轴端面至工作面的最大距离
Max.Travel of spindle(mm)280
主轴最大行程
Max Travel of the spindle box in up and down position (mm)750
主轴箱升降最大行程
Spindle taper boreMT4
主轴锥孔(MT)
Spindle speed steps
stepless
主运动变速级数
无级
Spindle speed range(r/min)40~1600
主运动变速范围
Spindle feed steps6
主轴进给级数
Spindle feed range(mm/r)0.08~0.50
主轴进给范围
Dimension of worktable(mm)800×600
工作台尺寸
Numbers and width of the T slots of worktable(mm)3~18
工作台T型槽数及槽宽
Power of main motor(kw)3.7
主电机功率
Machine dimension(mm)1490×950×2370

Model
ZWB5035A
型号
Max. Drilling dia.(steel) and tapping dia.(mm)φ35/M22
最大钻孔直径及攻丝直径
Max.Travel of spindle(mm)155
主轴最大行程
Max.Distance from spindle to generating line of column(mm)320
主轴中心至立柱母线的距离
Max.Distance from spindle nose to surface of worktable.(mm)625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的最大距离
Max.Distance from spindle nose to surface of
base worktable(mm)
1180
主轴端面至底座工作面距离
Max Travel of worktable and bracket/Manual(Mechanical)(mm)560
工作台托架最大行程/手动(机动)
Swivel angle of worktable±45°
工作台旋转角度
Spindle taper boreMT4
主轴锥孔(MT)
Spindle speed steps
stepless
主运动变速级数
无级
Spindle speed range(r/min)65~460,460~3250
主运动变速范围
Spindle feed steps3
主轴进给级数
Spindle feed range(mm/r)0.1、0.2、0.3
主轴进给范围
Dimension of worktable(mm)500×420
工作台尺寸
Effective working area of worktable(mm)370×360
底座工作面尺寸
Diameter of column(mm)φ120
立柱直径
Power of motor(kw)1.5
电机功率
Machine dimension(mm)870×510×2140

网友:
这家伙的价格可不便宜呢,我觉得价格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介绍 德国的电机 配件和变频技术 就是怕坏了没地方修理 配件价格昂贵 唉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的 说以来打听一下 如果在4W左右就毫不犹豫了 呵呵
还有不知道 支不支持铣销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肯定在4万以内,那你还不如考虑台湾的品牌,我在展会上见过,功能比这个更全,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是喜欢 钻孔直径大  还能铣削  装有退刀器
你说的台湾的 有图片详细资料 有地址连接吗 给我发一个

网友D:
这种机器也要4万?如果是液压的还可能值点钱。4万的台湾产的油压的自动钻孔攻牙机也能买到了。就是可能范围没你这个标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也要4万?如果是液压的还可能值点钱。4万的台湾产的油压的自动钻孔攻牙机也能买到了。就是可能范围 ...

我这里也有这个类似的钻床,就打孔攻丝,电机-皮带轮带动的,就我上次问的那个深孔螺纹孔就这个设备加工,一根OSG的丝锥镀钛的挤压丝锥可以做30件60个螺纹孔,挤压丝锥是167元,然后再用普通OSG丝锥回丝一次。一共可以做40件,价格是7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