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计,请教

楼主(2011-01-29):
各位大虾们请了,兄弟我是作电动马达的,要用到高阻计对马达进行绝缘耐压测试,但是对高阻计这玩意儿一直很模糊搞不清具体原理,还有正确的操作规范,还请各位支招,感谢!!!

网友:
楼主的“高阻计”是指常见的兆欧表吧。
兆欧表又称摇表,是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高值电阻的仪表,它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数显兆欧表则由电子线路产生高压,数码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么?要不要归零?还有它的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是什么单位?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