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8万NM扭矩的轴的直径多大?

楼主(2011-01-29):
传递8万NM扭矩的轴的直径多大,在轴上还要装个链轮,一端还要装个轴承座,求高手解决

按机械手册上算的直径要250了,实在太大了,怎么能直径小点,在100一下

网友:
不太可能,用什么好材料?只有一端轴承座,怎么支承?

网友:
为什么对轴径要求这么苛刻?空间不够?

网友:
材料用42CrMo或40Cr并做表面强化处理的话,其屈服极限可以到1000MPa
我是搞起重机设计的,按起重机标准计算,其许用扭转剪应力为1000/1.5再除以1.73约为385MPa
以轴径100mm计算,扭转剪应力计算结果为407MPa,略微超过了一点
但是在此说明一下,以起重机这类特种设备的设计,其许用值是很偏于安全的,一般的机械设计其许用值是可以放开一些的

网友:
选择合适的材料及热处理,可以适当减小轴的直径;
但是那么大扭矩只用一端轴承支承的话,不可取

网友:
楼主怎么发个了贴子就玩消失,不出现了呢,还等着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
一端轴承支撑?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