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床身矿物铸造?小弟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1-01-29):
请大家积极跟帖,谢谢大家啦!!

网友:
论坛里有关于矿物铸造的帖子。好像是德国在二战资源匮乏时直接利用矿石冶炼成设备的一种冶炼方法。

楼主:
谢谢啦!我想了解下矿物铸造的原理。
大家有谁从事矿物铸造工作的,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2011-04-03):
同样期待中,说实话第一次听说矿物铸造这一名词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械用-人造花岗石是一种新兴结构材料,它相对与传统床身材料铸铁而言,具有吸振性能好、对热不敏感、整合性能强、易于成型、环保、低能耗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高精度加工中心,高精度铣床床身基座、
矿物铸件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环保材料,作为机器的结构件,以其价格和性能的优势替代传统的铸铁,

一)矿物铸造的优势
1、复杂外型的成型能力和整合性能力
由于不同与传统铸铁的工艺流程和材料性能,常温铸造,可以用矿物铸件浇铸出各种传统铸铁无法浇铸的复杂外型,也可以用特殊的胶粘结矿物铸件的方式实现更复杂的外型,从而得到理想的外型。
矿物铸件具有极强的整合能力,可以把诸如传送切削液的管道、型体、导轨、电线、联接件等浇铸入矿物铸件中,例如在制作机床机座的过程中,机床的导轨可以直接与矿物铸件浇铸在一起,浇铸完成后可以对导轨进行铣、磨、镗、钻等机加工。矿物铸件具有和钢铁相似的热膨胀系数,可以和铸入矿物铸件中的材料很好地整合在一起。矿物铸件的整合性能,使用户省去很多的装配和机加工时间,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2、高精度
矿物铸件的热收缩性很小,而且不存在局部收缩,比传统的铸铁精度要高很多,很多场合矿物铸件是一次成型不需要机加工。即使要实现更高的精度时,也可以很方便地进行铣、磨加工,就可以达到要求。提高了被加工工件的精度;
3、吸震性
矿物铸件的吸震性要比传统的铸铁强10倍,特别是对大幅度的震动,矿物铸件具有极强的吸震能力。马达的震动以及在搬运途插车对矿物铸件的震动影响极小,可以很好地保证机器的精度。使用矿物铸件做机座的机床,在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对机座几乎不产生影响,从而保证了机床的精度。提高的加工工件的精度;

4、热稳定性矿物铸件对温度的变化不敏感,导热性比金属要低很多,有效地把机床因受热引起的几何尺寸误差控制在最小,从而保证了机床的精度。
5、耐腐蚀性
矿物铸件对切削液、冷却液等液体有很强的耐腐蚀性。因矿物铸件其极强的耐腐蚀性,可以在机床的机座中直接预留矿物铸件腔体用于贮藏液体,从而省略了腔体的装配过程,大大提高了生产和经济效益。

网友(2011-05-03):
具体工艺其实并不复杂,但是要掌握原理需要做一些功课

目前国外有好几家企业想进入中国,可以考虑跟国外的企业合作

当然,国内也有高手已经掌握,就看你们愿意出什么样的价格合作了

网友:
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东欧等一些国家都有企业想进入中国市场,目前他们一直在中国国内寻找着代理人和合作伙伴。

在国内也有高手已经掌握了技术,目前也在积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