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零件在机械加工后有时会产生带磁性的切屑?磁性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1-01-29):
铸铁零件在机械加工后有时会产生带磁性的切屑?磁性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有可能1切削的刀具带有磁性造成的。
2切削时切下的材料温度较高。冷却后又南北方向放置被地球的磁场磁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具带有磁性应该不会
第二条挺有意思,值得讨论

网友:
我也注意过,加工的铸铁件,铁屑有磁性!很不解

网友:
用退磁器吧磁退了就行啦、、

楼主:
期待更多大侠参与讨论。

网友: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可能跟铸铁的居里点和切削温度有关,居里点是指材料在某一温度之上时由铁磁体变成顺磁体(即材料的磁性容易被外界改变的状态),反过来想的话切屑温度首先达到了居里点之上,然后被地磁磁化,再然后温度下降就保持了磁性。铸铁的居里点有490K(渗碳体的磁性转换温度)和1040K(铁素体的磁性转换温度)两个。不清楚的是切削温度能达到多高?查了一下也没准确的数据,可能八九百度?

网友(点评):
又看了一下资料,发现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俺的发言只能当做一种思路的参考,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对了,由于温度导致其正好在居里点附近。

网友(点评):
我又看了一下资料,可能不是我上面说的那样,只能参考一下,呵

网友:
我也经常遇见这种情况,都是用布擦一下,不知机床东西放置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居里点的观点很好,会不会就是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居里点的观点很好,会不会就是答案。

可能磁畴才是答案
磁畴的体积约为10^(-12)m^3~10^(-9)m^3,小块的铸铁切屑体积基本就在这个体积范围附近,所以显示出了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磁畴才是答案
磁畴的体积约为10^(-12)m^3~10^(-9)m^3,小块的铸铁切屑体积基本就在这个体积范围附近 ...

“磁畴”是什么,请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那么,不用特殊的方法可以去磁吗

网友:
我记得以前跟师傅学修冲模的时候,每次冲头磨出刀口后都必须退磁,否则就有磁性,会导致落料不顺畅。也许切削磨削这类加工会激发出材料本身的磁性??

网友:
磨出刀口后都必须退磁是因为使用磁力台后,有剩磁。居里点的观点很新颖。希望多介绍一下。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留意一下

网友:
占位,下次继续学习……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的真是不错!呵呵!小弟也跟着学习啦!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参与!

网友(2011-03-06):
关注此贴,留下印记,居里点,磁畴 没听说过。% D/ N. Z9 ]  c&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