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计算出的曲线怎样转化为proe草绘?

楼主(2011-01-29):
RT,一个截面轮廓因为是一个偏心行星啮合的外齿轮、
所以轮廓是用matlab计算出来的
但是用proe画这个轮廓就为难了、
怎样把marlab算出来的曲线转化为proe的草绘?
谢谢各位
求指教

网友:
1、如果该条曲线可以用方程描述,给出曲线的方程,在PRO/E中用方程会草图。
2、如果该条曲线找不到可以用来描述的方程,给出曲线上的若干点坐标,然后在PRO/E用点坐标绘制曲线,给出的点越多,画出的曲线越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方程有的,但是以前用proe的方程都是那些没有看过的,所以没试过,这几天弄好了,谢谢

网友(2011-04-20):
所以没试过,这几天弄好了,谢谢

网友(2011-07-22):
呵呵,方程的曲线还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