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16Mn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谁知道?

楼主(2011-01-29):
ZG16Mn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谁知道?
今天一外协单位的人问俺,还真把我难到了,书上没找到,是哪个标准上的!谢谢!

网友:
低合金铸钢,没什么特别,碰巧俺用过,参数你看一下附件,

网友:
ZG16Mn的化学成分C 0.12~0.2,Mn 1.2~1.6,Si 0.2~0.60P≤0.05,S≤0.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998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侠,有标准没有!

网友:
我单位生产的ZG16Mn的化学成分表。
应该是原来的冶金工业部部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冶金工业部部标号是什么,还有ZG16Mn和焊接性如何,冷焊好不!

网友:
那就不太清楚。我手头只有一本内部印发的小册子,只有成分,其余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
一般要先预热,再用低氢型焊条焊接一减小裂纹倾向,再保温。如果焊件太大不容易操作,也可以直接焊接。适当调大一些电流加热区域大一些。不少铸钢焊接以后容易产生裂纹。还有可以焊接时敲击焊缝以消除应力。

网友:
Non riesco a trovare un'equivalenza tra ZG16Mn e un materiale ISO o ASTM?

网友(2011-03-05):
16Mn等牌号现在都归入Q345

网友:
应该是铸造高锰钢,内部韧性很好,表面承受外力后 ,发生形变诱发相变,形成表层马氏体组织,有很高的硬度.耐磨性也很高,由于内部为 单相奥氏体组织,故可以连续发生形变诱发相变.直道磨成很薄的片的也有很好的硬度.

网友:
Z代表铸造,G代表钢,16代表Mn的千分含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网友(2011-08-08):
ZG16Mn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谁能告诉我呀?感谢!提供标准号的更给力

网友(2011-10-19):
       本人现在需写一份ZG16Mn的技术协议,但怎么都找不到标准,GB1591只是原材料16Mn(Q345)的标准啊 ,没有铸件的  还有Q345B的锻件标准,跪求    请各位大侠仗义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