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测振仪一般测振动是测速度、加速度、位移的哪一个准确

楼主(2011-01-29):
各测得速度、加速度、位移代表什么意思?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好像都一样,我记得是每种测试选择的两组呢

网友(2011-03-11):
基本上用速度的最多,单mm/s,加速度的不清楚,位移一般指的最大振动量,基本同速度差不多

网友:
测得的速度对照规范要求就足够了

网友(2012-02-23):
转子不平衡、转轴不对中、机座松动、滑动轴承的油膜震荡等故障均引发低频振动。可以通过振动位移量和振动速度量来检测这些振动。滚动轴承及齿轮受到损伤时,其加速度高频段量值会发生明显变化。

网友:
这三个物理量都是振动的特征量,不过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有侧重点,一般来说低频使用位移特征量,中频使用振动速度,高频使用的是振动加速度,可以查相关的资料,三个特征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应振动,一般常用的是振动速度,又称振动烈度,常用单位是mm/s,也是有关动平衡等级的特征量,例如,说某转子动平衡等级是G1级,就是说这个转子的振动速度不得超过1mm/s,这里也只能很简单的说一说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在动平衡校正时,使用的是最大允许不平衡量或最大允许不平衡质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游客

网友(2012-04-22):
谢谢你说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