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笔记本防滚架焊接

楼主(2011-01-29):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有一笔记本电脑,型号Thinkpad T60。
    该型号笔记本使用了一个叫做防滚架的零件,用以保护其它硬件设备。
    前段时间,小弟因招呼不周,笔记本摔落地面,左边屏轴处先着地,致使防滚架摔断。
    据联想公司的资料介绍,该防滚架采用镁铝合金制成。自从断掉后,显示屏就变得很不稳固。小弟尝试过用锡焊,但根本焊不上。目前用502胶水将断点粘在一起,只能算是应急,并不长久。
    请教各位大侠,镁铝合金宜采用什么方式焊接?

网友:
只能更换了,镁合金难以焊接,表面的氧化膜你无法处理,要特殊手段,焊接比你买新的还贵,

网友:
加一块金属片铆接上不影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解答。
    这东西几乎买不到新货,既然焊接工艺如此艰难,那也就只好将就着用了。当台式机用。
    没想到当初,部分人鼓吹这种东西是如何的坚固,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电子产品终究还是脆弱的。

网友(点评):
头一次听说THINK PAD摔坏事件,看来世事无绝对啊!

网友:
铝镁合金焊接采用无焊剂无焊粉用的实心铝钎焊,材料选用WE53

网友:
用氩弧焊、 气焊、 电阻焊和钎焊等方法均可,氩弧焊较可靠。

网友:
小黑配件可以去51nb淘淘,有关于小黑的技术讨论,也有交易信息
http://www.51nb.com/forum/index.php

网友:
用不锈钢做一个撒,字数不够凑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教。呵呵,我没有专业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51nb,我也有个注册账号,但是觉得麻烦了,还是将就着用用得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锈钢固然比镁铝合金坚固许多,但还是不大适合用在笔记本里面吧,太重了。其实我不太在意重量,但联想公司不可能为我一个人专门打造这样一台机器的~

网友:
镁合金焊接有点麻烦 我们一个客户 玩镁合金车架 焊接过不了关 玩了一年 不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难而退了?这可不好,搞机械的还是要时不时的攻下坚。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街边的装修公司的氩弧焊机可以用不?呵呵可以去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行不行。算了吧,懒得再拆开电脑了。笔记本的拆装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

网友:
用氩弧焊试一下吧!技术必须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