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化学氧化与阳极氧化的区别

楼主(2011-01-29):
铝板这两种氧化方法分别适用于什么用途,为什么有的铝板要化学氧化,而有的要阳极氧化?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吗?

网友:
阳极氧化需要通电。化学氧化一般作为最终表面处理的前一道工序。而阳极处理可以作为最终表面处理。

网友(2011-03-02):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2011-04-27):
化学氧化比阳极氧化便宜一点,有时候做出来比阳极氧化的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2014-07-04):
我所了解的铝合金导电氧化是属于化学氧化,铝在阳极化后都是不导电的,而导电氧化因为膜很薄,0.0005左右,所以是导电的。铝的阳极化是需要通电的,而化学氧化是化学过程,不用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