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轴承装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30):
轴与轴承装配在一起,由于某中原因导致轴磨细了,拆下来补焊,在去加工,轴的外圆尺寸应该比轴承内环里眼儿尺寸大几道,就好比我轴承内环里眼儿尺寸是55,我把轴补焊好了拿去车,应该把外圆车到55.0几呢,我问过师傅大个2-3道就可以,我就是想在确认一下,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不一定。一般是根据轴的直径和载荷来决定。冲击载荷的过赢量就较大。直径越大过赢配合的过赢量就越大。间隙配合的间隙就越大。一般配合过赢量也就几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想是要大几丝的吧

网友:
根据你的轴的工作情况看机械设计手册,查相应的公差配合。按推荐值来
轴磨细了,估计原来是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

网友:
这儿药根据工况来定的,一般选k6,也有选m6,n6的

网友:
首先要看你所选的轴承是什么类型的,需要与轴颈之间是什么配合,根据经验值,通常是过硬配合轴颈要大于轴承内圈20-30条就可以,如果安装有问题可以用热过盈配合。

网友A:
要看工况,k6/H7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配合,间隙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查资料就知道了。比上网快,而且记忆深刻啊。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要看你的工作环境选用不同的配合

网友:
根据你的实际使用工况,选择间隙还是过度配合,选择好配合如H7/m6,再根据轴承的直径,查配合表,直径不一样公差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工况,k6/H7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配合,间隙配合。

不经意间发现您个小错误,一般书写配合尺寸时,都是孔在前,轴在后,即:H7/k6
另外H7/k6 不是间隙配合,而是具有少量过盈的过渡配合。

网友:
第一次来装配调试,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2011-03-09):
大侠们好: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查手册,根据轴孔尺寸配合及其所用的场合有关啊!

网友:
同意7楼的要看工况,k6/H7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配合,间隙配合。

网友:
尊重大家的意见 还是建议楼主根据自己所使用的情况查手册

网友:
搬板凳上课。学习了。。。。

网友(2011-04-30):
首先我感兴趣的不是过盈多少,是轴磨小了补焊上去这件事情本事就有点蹊跷
楼主怎么做到的,所谓的补焊又是如何操作的,望解疑

网友:
要考虑工程师需要的过盈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