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件东西,想自己拿去给人生产,怎么办?

楼主(2011-01-30):
我有一件以前的小机器,想自己拿去生产,怎么仿制它,然后拿去给人生产。,里面有轴承什么的,是不是要画图,画图又怎么做?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把产品给设计师.或者自己把图纸(自己画出来)和样板给别人

网友:
需要图纸的~

网友:
直接把样品给加工厂就OK了!!

网友:
可以让加工厂的人过去看看啊,或者找个设计师测绘一下

网友:
看你产品的市场了,如很好,找个人帮助测绘出图,安排生道组装,如一般,外协生产,量很小,就拿件档样品生 产

网友:
另最好有你的地域情况,这样论坛可能会有人主动联系你呢

网友:
弄成图纸,给人加工自己装配

网友:
把机器的功能,作用原理,结构控制搞清楚,就可以仿制了。你是哪的,我义务帮你搞定。

网友:
我是北京人,可以帮你做.

网友(2011-03-01):
上传图纸啊

网友:
复杂不   不复杂我免费帮你

网友:
如果你有市场,把机器给我测试,生产.然后你拿出去卖.

网友:
如果你自己懂机械的话,首先你要了解产品性能、工艺,再去解剖它,然后把它所需的机械、电气图测绘出来。在根据实际情况去找代加工或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