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敷铝锌板的组成结构式怎么样的

楼主(2011-01-30):
整个板是铝锌粉末加温压制成的,这种说法对吗?还是说,碳钢板上压上铝锌粉末层这样的结构?

网友:
是钢板在高温下渗铝锌,一般是海洋工况下用的,我是把结构件焊接好,在整体处理,防腐层有0。6厚,

网友:
表面涂层

楼主:
回答的很明了,多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