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出现裂纹

楼主(2011-01-31):
燕尾槽在连接处的窄的那里,由于上下拉力的影响,很容易出现裂纹,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在尖叫那里加圆角可以吗?这样的话有没有课加工性呢?还有可以用线切割机加工燕尾槽吗?请大家帮忙提供改善方案!
谢谢!

网友:
在燕尾最窄处把锐角改为圆弧是不错。减小了应力集中。只不过加工难度加大了。用线切割要看你的燕尾有多长。几百mm还可以。
还有可以通过改变角度和加大燕尾来提高强度。材质最好锻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我的燕尾槽高度只有20mm左右,应该可以用线切割了。由于零件比较小,可能没必要用到锻压哦,还有,我都忘了,铜合金可以锻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铜合金锻压对其纯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又学的一些知识
谢谢了

网友:
燕尾在尖角处,都有一条槽的(有国标尺寸的),而且一般都先加工好
一个是让刀槽(保护刀尖),另一个作用就是减小应力集中。

铜合金开裂,还有可能是强度不够。看你收多大的力了。

网友:
把燕尾处改个过度的小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有国标尺寸的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我找找,论坛里的《现代机床设计手册》也有

网友:
刚刚改行作工装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