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同步带传动、链条传动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31):
在工厂里,经常能够看见齿轮传动、同步带传动、链条传动全有的传动!初学,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请教下!谢谢了
另外,各种传动方式各用在什么地方最适合?

网友:
传动比,齿轮传动比不变,链轮传动比瞬时传动比不同,同步带与链传动差不多,但成本较低

网友:
楼主要读一些书;获取知识,单靠上网是不行的。

网友:
齿轮传动的扭矩是最高的,所以高强度传动主选齿轮。但齿轮传动是会改变转向的,且从主动到从动的距离受限制。链传动适合远距一点加上不变转向的,但是要考虑张紧!
链传动在高速传动上不太用(也有发动机用的,其附加机构复杂),同步带和齿轮适宜高速。但齿轮对滑润要求高,同步带则不需要,且噪音小。因为同步带是橡胶的,在非匀速传动中也有弊端,大扭矩可能拉断等……
总之,每种传动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网友:
学过《机械设计》这门课程吗?没有学过赶紧自学吧,还有就是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如果不是学机械专业的那要学的课程很多,不是上网问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带传动的效率高,受力时有缓冲。
齿轮传动能获得大的传动速比,能承载大的力,
链条传动能通过链条上的滚子减少摩擦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本机械设计的书看看吧,这样即使告诉你了还是一知半解的,没有什么用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我正在看关于这方面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补充一下哈。带传动传动比相对比较大,适合中心距离比较大的场合,同时,带传动是软连接,有缓冲,噪声小等的优点。
齿轮要求加工精度比较高,成本相对也比较大一点,装配时要求间隙配合比较适合。一般选用模数相等使每次运转时都是同一对齿相咬合。运行一段时间需要维护,加润滑油。

网友(2017-05-31):
复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