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快

楼主(2011-02-01):
通快3030跟通快3050在5mm板材以内切割速度效率差多少?最好可以提供实际数据。

网友:
同样期待高手!

网友:
1.2以下新3050有个高速切割,1.2的铁板可以达到20000MM/MIN,不知道3200有没有,,旧款3050  3030是没有的,1.5到5MM的3050应该可以比3030快1到2M/MIN吧,而且3050的线加速度一般是比3030的3倍。

网友:
应该与激光功率有关系吧

网友(2011-06-20):
想快的话,买一个自动上料塔(很贵的),全部材料预先放在塔内,机器自动上下料。操作者只管编程和操作,1-2专人负责捡零件。切割速度与生产效率关系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