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硬质合金刀片加工hrc60左右的工件的问题

楼主(2011-02-01):
看了追风大侠的帖子。感觉加工淬火硬钢的话是否可以用高速切削。因为在高速切削时钢材温度升高而硬度降低。此时刀片还有较高的硬度。(硬质合金刀片在500-1000仍然有较好的切削性能)

网友:
也要看合金支持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追风大侠的帖子。感觉加工淬火硬钢的话是否可以用高速切削。因为在高速切削时钢材温度升高而硬度降低。 ...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举出的例子只是好好说明了一下不锈钢其实对比起来是很软的材料,难切削和硬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自己乱想。如果高速切削的话工件温度升高硬度自然就降低。如果刀具此时的硬度还足够就可以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不锈钢不好加工不在于其硬度。而是其加工硬化。以及其韧性高。棉。而其硬化层就是0.15左右。只有进给量大于0.15就可以解决硬化问题。

网友B:
抄一段书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377&page=5#pid161610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看来主要是控制切削线速度就可以比较合理的保证切削加工时的刀具寿命。

网友C(2012-09-07):
引用 网友B:
抄一段书

书上说的都是理论状态,实际可不简单,前些天车淬火轴承钢。那叫一个硬,刀车一点刀尖就锛掉了,切速加快,工件和刀摩擦加剧,温度会上升。

网友:
理论上温度是这样,但是不是也得考虑下硬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书上说的都是理论状态,实际可不简单,前些天车淬火轴承钢。那叫一个硬,刀车一点刀尖就锛掉了,切速加快 ...

理论也很复杂,要考虑刀具材质,几何形状,等等,
还有整个系统的刚度等等因素都对硬车效果有影响,
可是有本事搞定这些的有几个下车间的呐

网友:
一般用TiCN金属陶瓷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