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人求教铣加工方面问题

楼主(2011-02-01):
铣加工六面体不用分度头能加工吗?
如何加工

网友:
平口钳加V型块。

网友:
平常加工要求不高的六面体基本上采用标准的六角螺母对方的方法加工。不用分度头

网友:
平口钳+摆立铣头

网友:
首先精度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v型铁加平口钳就可以。如果精度高建议还是用分度装置。

网友:
看来楼主的零件要求不怎么高哟.